发表于《DCS论坛 》 急 急 急 DCS几个问题,期待解决

楼主(2009-03-08):
1、A叫什么名字啊? 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光纤转换器?那B又是什么?

2、还有C、E、F都是什么作用啊??

3、D是上面的profibus模件连接下来的吗?那上面只有一个profibus模件怎么连接下来2条线啊?
这是继电器吗?起到什么作用的?
万分期待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要说明白是那家的系统。

楼主:
ABB   AC800F系统的啊,这系统看不出来吗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这个可以看到图片吧

网友B:
你还真是大哥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我真服气了你不会连电源都不认识吧!

网友B:
你怎么没指指那风扇那边罩起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好好找点资料看看吧!

楼主:
不说就算了啊,什么事情总有起步,你们也太看不起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怎么没指指那风扇那边罩起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好好找点资料看看吧!

别太看不起人,不说也就算了!什么事情都有起步

网友C:
:你还真是大哥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我真服气了你不会连电源都不认识吧!

a是啥看不出来图太小了。

b是电源大概是220VAC变24V吧,给整个DCS供电。

c是隔离器,

d是是上面的profibus模件连接下来的,至于两根线是冗余吧。要不打开端子盒盖看看为什么,去那儿去了。

不讲了,要是不会啊,你就打开端子盖就一切清楚了。

好了,有事加我的QQ296929583

网友D:
这真该自己先去找点资料看

网友E:
这图也太小了。。怎么看啊.............

网友F:
A:是光纤转换机(有些地方也叫光电耦合器)  B:是电源    C:是模块电源   D:是总线连接模块 ,是一进一出.   E:是控制空开   F:模块保险

继电器的作用是给开关量用的

网友G:
A:是光纤交换机(通讯用的)   B:是220交流入电源24伏DC输出 C:是模块电源 (模块系统用的)D:是CI803模块 ,下联I/O模块. E:是控制空开,双联一般是给模拟量供电的 F:模块保险 ,模块用的

网友G:
D是上面的profibus模件连接下来的吗?那上面只有一个profibus模件怎么连接下来2条线啊?D是上面的profibus模件连接下来的,一入一出到其它CI803模快去了,在第二个柜子找。

网友H:
 楼上说的差不多了

就是你问的那个继电器的作用 是do输出用的 因为do模块带载能力不强 所以需要用它扩展一下!也起到隔离的作用 要不大电流如果窜入系统 会烧毁模件的说

网友H:
F看不清楚 我还以为是phiniex的继电器呢

网友I:
A 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看风格应该是 Moxa的,2光口 6电口;

  交换机是啥作用,就不要问了吧。

B是 DC24V开关电源,金属壳,看风格像 铭伟的PS系列。

   档次是低了点,但是用着还行。

C是 ABB的开关电源,但是看不清 是SD822 ,还是SD823.

D是CI801,S800 Io站的接口模块。

E是 ABB的 空开,这都要问?

F是端子,看样子和体积像 保险端子。

整个IO使用的是  S800L 系列,不是常见的S800 系列,应该是 节省成本才这样用的。

网友J:
对: 李财宏你好 关于

:你还真是大哥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我真服气了你不会连电源都不认识吧!

a是啥看不出来图太小了。

b是电源大概是220VAC变24V吧,给整个DCS供电。

c是隔离器,

d是是上面的profibus模件连接下来的,至于两根线是冗余吧。要不打开端子盒盖看看为什么,去那儿去了。

不讲了,要是不会啊,你就打开端子盖就一切清楚了。

好了,有事加我的QQ296929583

内容的回复:

c 是轨道式电源 不是隔离器

网友K:
晕!楼主怎么不问下,周围蓝色的盖子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名字!

IFU =我服了你!

网友L:
这有点像益尔信做的系统   A:光电转换器  (这个应该是带有交换机功能的)B:直流电源(24V)应该是查询电源   看外形像台湾明伟产品   C:也是24V电源应为给I/O模块供电的  D:是PROFIBUS连接模块   看不清具体型号  估为CI801  E:空开  F:保险端子

网友M:
就是益尔信的系统,A是交换机B是电源220V转换

网友N:
16楼说得对!

网友N:
你怎么没指指那风扇那边罩起来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估计是控制柜内维护用的灯吧。

网友O(2009-05-06):
              16楼说得对

网友K:
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

我称其为乔老大。也有人称为老乔,估计他本人喜欢被人叫小乔!

什么时候浮出水面,给我砍一刀?

网友P:
F好像是魏德米勒的保险端子

网友Q:
继电器是起 隔离作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真该自己先去找点资料看

piofibus总线是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啊,所以你看起来是两根,实际上是一根的进出。

网友S:
ABB系统集成商,专业设计ABB PLC DCS控制系统设计,雷先生13651917255 并在各行业都有相关案例及应用尤其是DCS AC800M AC800F控制工程项目!!!有相关项目联系我

网友T:
楼主你问的太...点了,不认识的,不是有安装柜的资料啊,找出来对照啊,连24V电源都问出来了,I    FFFF  了你了

网友(2009-06-05):
应该有图纸资料的吧。

网友U(2009-07-07):
ABB的DCS控制系统

网友V:
楼主的问题有点没意思。你们还好意思回答呀!

网友W:
A是光纤转换器,B是开关电源,D应该是profibus dp通讯模块,双线是一进一出

网友X:
大家不要这么说啊。新手很正常啊。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网友Y(2009-08-31):
学习可以去找工控助手帮助您学习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在这里希望能进步

网友Z:
中控系统,稳定可靠,10多年用户使用经验,5000套装置使用业绩

网友AA(2009-11-04):
连一二新都看出来了

窑头玩真是牛

看来是天津院的手笔!

呵呵

网友AB:
楼上的依据在那里?

我做过成都院的,还有三流设计院,其实是抄南京院

网友AC:
ac800f的系统,我单位有。

网友AD:
各位同仁,做了5年的DCS SAT 及FAT及工程主管,现换工作,想找个相关的行业,很难啊,那里要人啊,可面谈!

联系QQ1154113400

网友AE(2010-03-01):
A  以太网交换机,看样子有点像赫兹曼的。用来和服务器网络通信。

B  有可能就是个进线220V电源,看不太清

C  是ABB 220V---24V电源转换模块

D  是Profibus_DP通信接口模块,用来模块变量和远程PEC通信

E  是小空开。由于来自现场的数字量和模拟量太多太杂。把它们按一定规则分组。当出现跳闸时,只要在这个组找问题就行了。所以多点小空开有利由维护

F 是进线端子。有可能用于电源分配的端子。可以柜由和现场用24V电源

网友AF(2010-05-24):
TO 霸天:

DCS SAT是什么?

网友AG(2010-08-19):
TO霸天:

把外语练练,进个外企没问题的,外企就喜欢您这样的成手

网友AH:
A:交换机,

B:开关电源

C:看不出来。。。

D:通讯卡件

E :空开

F:接线端子

网友AI:
A 以太网交换机,用来和服务器网络通信。

B 有可能就是个进线220V电源,看不太清

C 是ABB 220V---24V电源转换模块

D 是Profibus_DP通信接口模块,用来模块变量和远程PEC通信

E 是小开关组。由于来自现场的数字量和模拟量太多太杂。把它们按一定规则分组。当出现跳闸时,只要在这个组找问题就行了。

网友AJ(2011-11-23):
横河DCS CENTUM CS3000全套媒体教程 视频 授权 工程(1.43GB)

横河DCS CENTUM CS3000全套媒体/授权/工程/视频/资料/帮助(总大小:1.43GB)

价格:200元,销售火爆,联系QQ:909292888

这套资料主要对CS3000的硬件(包括各卡件的用途、安装)、软件的安装以及软件的运行环境、系统生成、工程软件的制作、报表、流程图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功能篇对各功能模块做了详细说明,包括反馈控制模块、顺序控制模块、SFC模块以及系统的维护。通过对该电子资料的学习,可以快速掌握系统的安装、组态、编程、操作、维护等功能,完全可以达到一般工程师水平;

总目录如下所示:
资料1.CENTUM CS3000系统软件 (大小:470MB)
资料2.CENTUM CS3000软件授权 (大小:204KB)
资料3.CENTUM CS3000工程案例 (大小:319MB)
资料4.CENTUM CS3000视频教程 (大小:243MB)
资料5.CENTUM CS3000中文帮助 (大小:111MB)
资料6.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 (大小:117MB)
资料7.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1(大小:5.37MB)
资料8.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2(大小:3.33MB)
资料9.CENTUM CS3000其他资料 (大小:5.99MB)

下载资料说明

一、CENTUM CS3000系统软件:
CENTUM CS3000系统软件版本为R3.08.10

二、CENTUM CS3000软件授权:
CENTUM CS3000软件授权包括1个工程师站HIS0164,可以虚拟仿真测试,7个操作员站HIS0163、HIHS0162、HIS0161、HIS0160、HIS0159、HIS0158、HIS0157,其中一个有长趋势授权包。

三、CENTUM CS3000工程案例:
CENTUM CS3000工程案例为某工厂实际工程,包括2个控制站FCS0101、FCS0102,1个工程师站HIS0164,7个操作员站HIS0163、HIHS0162、HIS0161、HIS0160、HIS0159、HIS0158、HIS0157。

四、CENTUM CS3000视频教程:
CENTUM CS3000视频教程包括如下内容:
01、将FAT格式文件转换成NTFS格式文件
02、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大小
03、网络适配卡
04、打印机设置
05、安装在windows XP时的警告
06、安装windows XP之后的设置项目
07、注意在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上的工作
08、关闭windows防火墙
09、改变DCOM配置
10、安装准备工作
11、设置计算机名
12、安装网卡驱动
13、设置IP地址
14、虚拟A盘方法
15、软件安装过程
16、工程导入方法

五、CENTUM CS3000中文帮助:
CENTUM CS3000中文帮助是在英文帮助文档的基础上翻译而来,基本满足工程要求。

六、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
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包括如下内容:
1、第一章:CS1000/CS3000系统硬件介绍
2、第二章:系统软件构成及安装
3、第三章:项目制作流程
4、第四章:项目整体构造
5、第五章:项目公共部分定义
6、第六章:FCS卡件组态
7、第七章:FCS反馈部分组态
8、第八章:CS3000/CS1000顺序控制功能
9、第九章:HIS组态
10、第十章:报表功能
11、第十一章:虚拟测试功能
12、第十二章:HIS的操作和维护

七、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1:
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1包括如下内容:
1、第一章:硬件构成及系统安装
2、第二章:系统功能介绍
3、第三章:HIS组态介绍
4、第四章:FCS组态(反馈部分)
5、第五章:FCS组态(顺序控制功能)
6、第六章:流程图功能
7、第七章:报表功能

八、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2:
CENTUM CS3000中文资料2包括如下内容:
1、Centum CS 3000 总系统
2、硬件标准 操作面板 (Standard Operation Panels)
3、调节控制
4、顺序控制功能
5、过程报表 (Process Report)
6、系统状态显示(System Status Display)
7、HIS设置(HIS Setup)

九、CENTUM CS3000其他资料:
CENTUM CS3000其他资料包括如下内容:
1、CS1000CS3000常见问题解答
2、CS1000CS3000内部反馈仪表菜单一栏
3、CS1000和CS3000工程相互转换方法
4、CS3000 CS1000系统软件安装
5、CS3000操作中文手册
6、虚拟A盘方法
7、虚拟软驱

价格:200元,销售火爆,联系QQ:909292888

网友AK:
我是做软包装设备研发的 水品有限 希望把工作中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这是一台塑料薄膜复卷机 也就是把薄膜从一边卷取到另一边(两侧都可以做收卷或放卷)
主驱动辊变频拖动(速度模式PG卡矢量控制)
收放卷侧变频拖动(力矩模式PG卡矢量控制)
问题是这样的 这台设备 我的设计线速度为300m/min 但是收放卷张力控制的稳定性不好 多次整定没有明显效果
现在运行时张力输出不稳定 波动很大 高速时收放卷变频总过载 过电流(已经设定的很大了)
张力控制是这样的在人机设定需要的张力值 收放卷侧各有一个张力传感器 变送器反馈模拟量信号回PLC做PID控制叠加在设定值上然后输出控制变频器的力矩大小 但是感觉反馈待到执行的时间间隔太大 有时候还会出现共振的现象
PID适用于这样的高速卷取的张力控制么 ?

有木有DCS高手指导一二 怎么整定这样的参数

网友AL:
A 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用于操作站与过程控制站通讯。

B是 DC24V开关电源。

C看不清是什么。

D是功能模块,上面接的总线是两根,因为总线系统内有多台设备,而此设备不是最后一个设备,总线一进一出,因为设备是并联的。

E是 空开,给设备提供电源的。

F是24V 保险端子。

网友AM:
看起来跟我们单位刚刚到货的ABB的DCS差不多,只是B不一样,我们这种是新产品。楼上的回答了。学习学习!

网友AN(2011-12-30):
展翅飞翔说的很对,该IO模块是底座和模块一起的S800LIO,该IO不能热插拔,经济实惠。

网友AO(2012-03-08):
ABCDEF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上面的英文,看不懂查百度。D是ABB 800f的DP从站模块,后面是IO卡,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有DP地址,每个从站的地址都是唯一的,至于你说的DP线怎么连接,你看DP头都有箭头表示进出,开头(cpu)线接进,出的不接,第一个从站DP头,接进,然后出的那头,接下个从站,以此类推。实在要线路图,可以去西门子找找DP头的接线方法

网友AP(2012-04-10):
A 交换机 B 24V电源  C 板卡电源 D I/O板卡  E 各路电源空开 F   回路接线端子

网友AQ:
引用 网友AR:
ac800f的系统,我单位有。

请问贵单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