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和通讯控制变频器,你喜欢哪一个?

楼主(2009-03-08):
我是最终用户

不喜欢通讯控制,通讯控制地变频器一旦变频器损坏,就得停车

模拟量控制成本高,精度低,功能少,不过不怕变频器升级换代

网友A:
我也喜欢用模拟量控制,难度较低,用户维护方便,故障容易查找。

网友A:
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坏了,随便换一家型号都可以,用通讯控制就不行了。

网友B:
我也有同感落后的不一定不好用

网友C:
客户喜欢了我也要喜欢!

楼主:
经常有朋友说老型号变频器淘汰,由于常用通讯控制。且控制器是单片机

无法修改程序。

如果是PLC还好,可以修改程序实现通讯

网友D:
还是用模拟量控制比较简单、易用。

网友E:
看来我们大家的喜好基本相似。模拟量控制简单易用,维护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