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出现喘震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9-03-08):
请大家讨论一下气动薄膜调节阀出现喘震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
不知与选型不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请你重点检查一下压缩弹簧或波纹薄膜是否失去正常效能。供参考。

网友B:
期待专家人事的解答!

网友C:
我也碰到了,是麦索米兰的调节阀和定位器,用信号发生器送信号是正常,接到回路中时开始波动,回路电流也波动,但是在不接调节阀,用电阻代替时电流不波动。在开路时电压19.8V,接到回路时9.7V。同一系统中费希尔调节阀正常。

网友D(2009-04-07):
这是我们的一点内部资料,希望能给你们一点帮助。更多问题你们可以直接联系我,howechan@163.com

网友E:
是否是弹簧刚度不够啊 选型问题 要不检查一下定位器  或者填料压得太紧

网友F(2010-01-17):
喘振就是找不到平衡点了,我觉得应该是定位器的问题!

网友G(2010-03-28):
输出电压不够,标准的输出电压开路时24v,带负载时最低不小于12v

网友H:
欢迎您对阀门的咨询!

网友I(2010-05-23):
气源压力不够可以引起,适当加大气源压力试试看

网友J(2010-08-12):
应该是气源压力弹簧张力及介质的压力的平衡问题,调节阀开度与定位器反馈及灵敏度的平衡问题没有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