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伺服输出端无电压?

楼主(2009-03-08):
我刚才把我做的实验台接上电,然后把前后极限接通,E-STOP接通,反正就是把所有异常都解除了.然后让它SON..再用程序控制发脉冲,我可以看到Y0发脉冲的迹象。可是电极不转,用表一测,输出无电压.请问是为什么呢

楼主:
并且同时我用手转动伺服电机时.转不动..里面还有微颤

楼主:
同时还有DO3输出。.CWL.CCWL.EMGS我都排除了啊。就剩下低电压和通讯异常这两个了.不过好象电压没什么问题啊.家用220V.也没和伺服通讯啊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我原来程序里设置的频率太低了。导致我没看出来它在转。.刚才写的是DDRVI KXXXX  D200 Y0 Y1...把D200改成D999就好了.哈哈

网友A:
另外你如果用一般的万用表也量不出伺服驱动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
哈哈~等晚上我把我的实验台照下来,发在论坛上.

不要写笔名了吧?

楼主:
图片太大了,.我靠.控制箱

楼主:
不行,图太大了。只出了一小部分还不清楚.

网友B:
缩小成800x600的

网友C:
这样可以了吗?最好重新照一张!

楼主:
呵呵~还行.等晚上吧,这几天加班.一个公司的自动焊机要做控制部分接线.忙死~~555~

楼主:
我还是没搞明白怎么用数据控制伺服,是不是要RS485通讯呢?用PLC和伺服通讯么?不知道我这个型号能有通讯功能不? B系列的

网友D:
數據是發脉沖,等於所走的距離,不知對不對呀

网友E:
怎么都是重影的?不会是故意造成这种效果的吧?

网友F:
34351105,你好,我也想做一个伺服驱动器的测试台,给我点经验好吗?我的电话13065586870

网友F:
能给我个联系号码吗/谢谢了!1

楼主:
TO 快杰:你好你好.我白天得工作,晚上自己回公司做下实验.呵呵~大家就一起在这里交流吧~这里环境我感觉挺好的,有很多热心朋友帮忙的`

TO:debg1971,用脉冲控制就是那个意思.我想吧,是想弄个虚拟的坐标系.用数据直接控制它走到什么位置/~发脉冲只用个指令就可以了.比较容易

网友G:
楼主作什么自动焊接设备的啊,可否把图片上传啊.了解下啊

楼主:
不是啊/是别人公司做的。咱就观摩学习一下.好深奥滴!!羡慕..就是帮人家接接线啥的.也能学到好多东西呢..楼上肯定市这方面的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