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给定频率为20,但电机被负载拖着以30hz反向转动,变频器频率如何显示?

楼主(2009-03-08):
此时应该是电机的转距方向与转速方向相反,电机处于电动状态。

变频器是否会报过压或过流故障?

如果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0hz呢?

网友A:
特价销售ABB、英威腾变频器

上海天暨自动化-02134503496 13017052296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遇到的?

我认为你说的这个现象如果电机小的话早就烧掉了。

别人说说看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后面的知道不?

网友D:
不可能显示频率了

变频器肯定报错

还有可能损坏电机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