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 S7-315-2D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08):
各位高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公司新建的一个项目,采用西门子S7315-2DP CPU,下面有4个ET200M子站(4个ET200M子站分装于现场两台电控柜内,不在一个地方)和6台MM430变频器(位于主控室内),主站和子站间采用PROFIBUS DP通讯 ,上位机采用MPI转USB和电脑相连进行WINCC监控(电脑位于主控室内),现公司要求新增一台电脑,并取消主控室的电脑,然后将这两台电脑分别放置于现场电控柜旁,便于工人操作,那么这两台电脑该如何和主站相连?可否连到子站上(通过CP5611卡)?

网友A:
我觉得你不要用CP5611卡了,可以选择用以太网通讯模块,因为你的点多啦

或者你还是接到子站上再买个卡啊

楼主:
1、楼上说的可是增加一块CP343-1通讯模块?没有用过这个模块不知它带有几个RJ45接口呀?

2、用CP5611卡可以接到子站上进行监控是吧?

3、是否还有其它方案?哪一种最经济?

网友B:
用以太网通讯是最方便的,cpu加一块以太网通讯模块,和两台电脑连成局域网即可,成本也不高,使用方便,稳定可靠。

网友C:
同样以PROFIBUS DP的方式把这两台电脑和CPU连接即可

网友D:
学习学习,要实现应该不难

网友E:
用以太网的话,还得加CP343 + 普通网卡,

用DP的话,就得用CP5611,

网友F:
用以太网增加以太网模块,网卡计算机都有,加一个交换机

用DP的增加两个CP5611卡,可能还的增加一块DP模块,愚见,不对请指教

成本还是用以太网的便宜

网友G:
太网通讯模块                       一般的PC都有网卡呀           这样也好在线程序   维修方便    有笔记本 维修也很OK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昨天我给西门子公司打了技术支持电话,他们说用CP5611卡可以直接连接到子站上进行监控,我还没试,这样我可以不用放线了,或者放两根线接到一个DP头然后再和CPU上的MPI接口连接应该也是可以通讯的吧?

楼主:
今天下午,我用西门子MPI转USB适配器连接到子站上,适配器上3个指示灯一个都不亮,更别说能进行通讯了,那用CP5611卡也应该无法进行通讯,看来非得从主站再放一根通讯线到子站电脑上,才能进行通讯呀!

楼主:
这就是我们项目的系统结构图,

网友H:
而切你不必该动程序, 只要将驱动从MPI改为TCP/IP,轻点一下鼠标就可轻松搞定

网友I:
还是该以太网通讯吧,这样以后再加计算机也就不用在投资了!!而且方便!

网友J:
建议增加一个CP343,2个  RJ45的口,比2个5611便宜,还为以后网络扩展铺平道路

网友K:
楼主WINCC都用了,也不用省这点钱了。以前用MPI转USB,不赞同。

楼主:
我也想用工业以太网呀,但我没有组态过,不知道要做那些设置,而CP5611通讯经常用,所以想用CP5611呀,如果哪位精通工业以太网的设置可以教教我倒是可以考虑呵呵!

网友L:
推荐用德国赫优讯Hilscher的netLINK,MPI转以太网,

两台电脑通过交换机和主站CPU通讯;

只需要在PG/PC接口中设置,方便可靠。

http://beichen-automation.com/Exhibit2/exhview.asp?pid=16

网友M:
15926666300,QQ:710061599 全新现货销售西门子s5 plc

6ES5466-3LA11 数量1
6ES5454-4UA13 (16DO) 数量3
6ES5454-4UA12 (16DO) 数量6
6ES5308-3UA12 (接口IM308A)数量3
6ES5430-4UA13 (32DI) 数量3
6ES5470-4UA12 (8AO) 数量3
6ES5432-4UA12 (32DI) 数量5

6ES5375-1LA21 (EPROM 16K) 数量8
6ES5376-1AA11 (EPROM 16K) 数量7

6ES5431-8MA11 (8DI) 数量64
6ES5440-8MA21 (4D0) 数量67
6ES5464-8MC11 (4AI) 数量74
6ES5470-8MA12 (2AO) 数量87
6ES5700-8MA11 (双插座) 数量117
6ES5316-8MA12 (接口扩展)数量19

6ES5308-3UB11

6ES5308-3UC21

6ES5451-7L:A11

6ES5451-7LA12

6ES5942-7UB11

6ES5928-3UB12

6ES5928-3UB21

6ES5928-3UA21

6ES5945-7LA13

诸多型号,不一一例举,有需求请来电垂询

网友K:
两个CP5611比CP343要贵一些,还是用以太网吧。

楼主:
广告请不要在这里做!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有需求也不会找你们买呀,因为由公司采购呀!!

楼主:
今天我忽然想起了通讯距离的问题,因为MPI的通讯距离只有50米(波特率187.5),超过这个距离要加中继器呀!虽然我算了一下距离应该不会超过50米,但是也应该差不多接近50米了,所以我想干脆用CP343好了,如果CP343有两个RE45接口的话也不用交换器了,只是需要进行一下参数设置,可是我以前没有用过工业以太网通讯,所以哪位高人能否指点一、二?或者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也行!

楼主(2009-04-21):
这两天电脑、CP5611卡到现场,立即安装硬件及相关软件,拿到现场直接联接到4#子站,设置PG/PC的通讯波特率及地址,打开STEP7程序,监控正常,说明通讯OK!再打开WINCC画面,激活运行,不能正常显示数据,经检查发现WINCC资源管理器/变量管理/PROFIBUS下,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设置为PC Adapter(PROFIBUS),将其更改为CP5611(PROFIBUS),重新运行监控画面显示正常!

这样我就不用再重新放线了,直接在现场连接就OK !

网友N(2010-08-28):
6es5948 3UA13 全新一块
6es5 928 3ub12 8-9成新 一块
6es5 948 3ua11 8-9成

机会难得数量不多。 qq:48513007

网友O:
可以通过CP5611卡与MPI相连进行组态。但不知你的距离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