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电流

楼主(2009-03-08):
我有一个问题请哪位专家帮我指点一下:供电局检查我家的电度表,火线电流0.3,零线电流5.6,其意思是我家偷电。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只开了几个灯,没有用其他电器。

网友A:
你家没用漏电保护吗?

网友B:
可能配线混乱,别人家的零线电流也流过你家的零线.

把你家的开关断了,把你家的零线也断了(要断在供电局检查你家零线电流5.6的地方),看看别人家是不是也给断电了.如果别人家也给断电了,那就是别人家的零线电流也流过你家的零线.
操作时注意安全!

网友C:
墙里面接线错误,重新接线吧。

楼主:
谢谢老愚者网友。由于我曾经一段时间未住,室内空气开关都关过,别家肯定没有断电,但电度表下的零线(供电局测量处)没有断过,我去试试。

楼主:
家里还有装“漏电保护”的吗?你的说法是这样会多计电吗?但供电局的意思似乎是说我在偷电。
“墙里面接线错误”,是室内的墙还是从电度表到房间之间的墙?怎么错?原理上怎么讲?
现在这种情况结果是会多计数还是少计数?如果是少计数,那不是只要把线错接一下,很容易就偷电了?
电度表是按零线电流计算还是按火线电流计算?

网友D:
可能是别人家用你家的零线了。不是你窃电,而是别人窃电。

网友D:
正常时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E:
可能是你好别人共用零线,但这不影响你的计量。供电公司说的你偷电是怀疑你从别处接了一根火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正常时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

是的有别的火线电流走你家的零线了,只能只么看

楼主:
正常时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而电度表通常是在火线上计量的,当发生零线电流远大于火线电流时,火线电流值就会低于实际用电,就是偷电。这是我从供电局检查员的态度中感觉到的,是否是这样?
如果是别人家的火线走了我家的零线,那我家就是两根火线,那电压不是380v了?要烧电器?由于我现在没有装电器,只有灯,所以不好判断。(说明一下,我在一年多以前搬了家,房子空置着。)
那零线上的5.6电流是在我家关着门完全没有用电的情况下查出来的。
我理解老愚者的意思了,把我家的零线切断。
但别人家的火线怎么走了我家的零线的?

网友G:
你家的零线接地,接地电流当然比较大

楼主:
零线接地?

那电流都走地了,零线应该电流小才对呀?

网友H:
提示:你家的灯线是否都走在表后?你家的零线是否接地啦?你的邻居是否有线和你家的线搭接?查查看。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正常时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

是的有别的火线电流走你家的零线了,只能只么看

网友B:
楼主说:我理解老愚者的意思了,把我家的零线切断。
但别人家的火线怎么走了我家的零线的?

----------------------------------------------------------------------

不是别人家的火线走了你家的零线,而是你与别人家共用零线了.如果是你与别人家共用零线,.你把零线断了不就是也把别人家的零线也断了,别人家就不能正常用电了.

网友J:
零线电流大影响计量吗?就是说他家的电度表走的快吗?

网友K:
电力安装的问题。

有别人家的零线和你家的零线布线时布成了串联

网友K:
无论你的空开怎样,零线是始终接通的。

网友L:
可能是别人家用你家的零线了。不是你窃电,而是别人窃电

网友M:
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可能你房间线路布局有问题。觉得你家的电流太小了吧,不太正常。0.3A,也就是带的负载还不到100W。

网友N:
正常时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零线电流太大的说明有其他人用你的零线

网友O:
我还是认为你和别人共用走了零线,这在下线时为了降低成本是常有的事。

另外,如果从别处接一根火线不一定就是380伏,这要看是不是同一相电流。一般附近邻居使用的都是同一相电。

网友P:
这是典型的布线混乱,现在暗线经常会有这种情况,零线共用了。

网友Q:
不论是别人偷电还是接错线,我认为是你的零线与另一相线共用了,才会出现零线电流大于相线

网友R(2010-01-17):
离电表远些测一下,看是否不一样

网友S:
1 检查表前接户线(次要的) 2 表后加漏电开关(主要的)

网友T:
 检查表前接户线(次要的) 2 表后加漏电开关(主要的)我赞成27楼说法。

网友U:
请问有没有总结出最终的答案?问题出于何处?

网友V:
首先零线上电流不影响计量的。现在电表都是用相线部分进1,3出。说你偷电,TMD的自己是个外行:他说你偷电不对;他把零线部分接在1、3上。此种情况有漏电开关就会跳闸的,没有解决之前就不要加漏保了。

把自己家的总开关的火线拆除掉,再量零线电流,真的有的话,要不就是人家用你家的零线,要不就你用了别人的火线真的偷人家的电了,关掉所有电器,拔掉家里所有插头,零线还有电流就是人家用你家的零线。

此时找到你们这里的AC220V电源来源,找到该所在的三相电源,再取跟其他相的火线过来,接在你家零线上(你家电器赞不要用)合闸送电烧掉用你零线的家伙,呵呵

网友W:
不是你窃电就是没有人窃电。

XW:你怎么说话的?要有窃电就是我?

东方:是啊!单相电表的接法很简单,如下图:

        现在是你家的地线电流大于火线电流,那么就有两种情况:
1、你家的负载用了人家的火线;
2、人家的负载用了你家的地线。
XW:那为什么只可能是我窃电呢?
东方:因为只有火线计算电量,地线电流是不计电费的。所以,人家用了你的地线不会偷电,而你用了人家的火线,就是偷电了。
XW:不要说得这么难听,什么“偷电”,应该叫“窃电”!
东方:这不一样吗?你是孔乙己啊?

网友X:
应该是你家零线有接地现象,而表前零线电压漂移,比如有十几伏。那么即使火线没有电流,零线也会有很大的电流。

网友Y:
有2中可能

第一别人偷你加的电   偷电人接火线的地方在测量火线电流处以上的位置   偷电人接零线的地方在测量零线电流处以上   这样就相当于侧火线电流只相当于一个支路电流  侧零线就相当于干路电流

第二 你家是不是用的3相电?如果是,当三相电路中存在谐波源(非线性负载)时,谐波会零线上分量放大电流,使电流超过任意一相火线的电流         (电视,空调,节能灯,冰箱,带二级管的设备等都属于谐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