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GP人机连KEYENCE的PLC?请教

楼主(2009-03-08):
PRO-FACE GP377人机界面,KEYENCE PLC KZ-16R,从软件上看是可以连机通讯的,实际上试了好多次也不行,不知是线不对还中人机上哪里设置不对,有用过此连接的高手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A:
连线应该是232的吧     看看手册对应的说明

网友B:
这么老的触摸屏了,早就是淘汰的产品了,你可以咨询pro-face无锡办事处

网友C(2009-06-09):
现在搞定没有,我倒是用过GP和KENYENCE  KV1000/2000等各种模块连过,CPU也可以直连的,有兴趣给个邮箱我咯

网友D:
请问KEYENCE  KZ-16R  与电脑的连接线,怎么接

网友C:
这么老的屏,还有这么老的通讯模块,我明天帮你想想办法咯

给个邮箱咯

网友D:
先谢谢了

hudebin113@163.com

网友E:
呵呵;

这种PLC只值一两百,换别的吧;

网友F:
同等的情况下这种PLC比三菱还要贵,一两百看看马路上有没有的检

网友D:
人家给的,我想利用,不然浪费了。帮兄弟一把

网友G(2009-10-25):
主要设置通讯RS-232时设置为2线,默认为RS-232。我用过

网友G:
不好意思是要设置为RS-242 ,4线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