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40内径15的是什么轴承啊

楼主(2009-03-08):
外径40内径15的是什么型号轴承。厚度无所谓11到13都可以的。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请专家赐教。。就是那种普通的电机滚珠轴承。。我是个新手。没有什么分数,请帮帮忙

网友A:
那也的说清楚个类型吧,6203是吗?还是7203?最好有个轴承类型说明,或者发图片吧

网友B:
说的不明不白的

楼主:
就是外径和厚度跟6203一样。内径为15毫米的。6203的内径不是17毫米吗

网友A:
6203的厚度是17毫米,内径是15(03X5)毫米的。厚度11-13毫米的有点特殊

网友C:
ID 内径 外径 厚度 新型号 旧型号 参考代号 品牌 类型 备注 详细规格
68610 15 40 27.4 90502 UC202 YAR 203/15-2F SKF 带顶丝外球面球轴承(UB型、UC型) S=11.5,Cmin=12,Cmax=15 详细规格
68746 15 40 22 90202 UB 202 SB 202 FYH 带顶丝外球面球轴承(UB型、UC型) S=6,Cmin=12,Cmax=- 详细规格
68842 15 40 22 90202 UB 202 UB 202 NSK 带顶丝外球面球轴承(UB型、UC型) S=6,Cmin=12,Cmax=- 详细规格
68890 15 40 28.6 390202 UE 202 YET203/15 SKF 带偏心套外球面球轴承(UE型、UEL型) S=6.5,Cmin=12,Cmax=13 详细规格
68933 15 40 28.6 390202 UE 202 16203/15 FAG 带偏心套外球面球轴承(UE型、UEL型) S=6.5,Cmin=12,Cmax=13 详细规格
69019 15 40 28.6 390202 UE 202 EN202 NSK 带偏心套外球面球轴承(UE型、UEL型) S=6.5,Cmin=12,Cmax=13 详细规格
69062 15 40 28.6 390202 UE 202 KH202+ER ASAHI 带偏心套外球面球轴承(UE型、UEL型) S=6.5,Cmin=12,Cmax=13 详细规格
69074 15 40 37.3 39502 UEL 202 UG202+ER ASAHI 带偏心套外球面球轴承(UE型、UEL型) S=13.9,Cmin=12,Cmax=15 详细规格
69148 15 40 28.6 390202 UE 202 AEL202 NTN 带偏心套外球面球轴承(UE型、UEL型) S=6.5,Cmin=12,Cmax=13 详细规

网友A:
haha!买徐工科技装载机的兼做轴承业务了

网友D:
难道是非标?还有就是轴磨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