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原点位置信号该怎么取?

楼主(2009-03-08):
各位好:我想在原点回归的时候,伺服电机减速后从编码器取一个固定的位置做零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于伺服我是一个新手,手册有好些地方看不太懂,有点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编码器的z相信号,就是干这个用的吧。

网友B:
这要看各个品牌的PLC原点回归指令是怎么设置的

日系和台湾的PLC原点回归指令会有减速和零点信号,这两个点通常指定为PLC的高速输入点,硬件中断的方式工作的

伺服电机回原点过程中,起初是固定速度或全速运转的,碰到减速点(比如X1)后会立刻降低到指定的速度,再碰到零点(比如X0)完全停止

楼主:
X0的信号我就想从编码器的一个固定的位置取,但不知CN1的线怎么接,Z相?8和25针?我测过他们之间有5v的电压,不理解,有点郁闷,期盼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没必要从编码器的Z相取,那不好把握的,最好从参考点位置的光电开关取

网友C:
一般机器的原点,也就是编码器的原点,机器厂家都有效准的方法。

楼主:
瞿老师: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一下旋转编码器的原理,明白了咱们用的是增量编码器!Z相输出就是。谢谢各位,希望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