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底线共用是否安全?

楼主(2009-03-08):
前几天公司买了几台机器回来,调试时发现机器电柜内的零线和地线是短接的,我有点搞不懂:地线和零线到底可不可以共用,什么时候可以共用什么时候不可以?

网友A:
底线?地线?

如果是共零共地的话,需要有重复接地才行,不然零线断了就。。。。。。

楼主:
是地线,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共零共地是有前提条件的:

1、现场需要有重复接地

2、共零共地线(PEN)的截面必须大于10 mm2的铜芯线,中途不能有断点,否则每个断点处都要重复接地

3、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

你的现场线路符合吗?

网友C: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D:
我们工厂动力电源是三相四线制接零保护,零线地线是公用的.

网友E:
最好分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工厂动力电源是三相四线制接零保护,零线地线是公用的.

               我们也是零地共用,在每一台大型设备 电柜处都有做人工接地体。

楼主:
我们工厂动力电源也是三相四线制,接地都是接到水管上的

但我用表测了下零地是通的,才发现的,不知道是有机器短接了零地还是公司电源进线本来就短接了

网友G:
“有机器短接了零地”,“接地都是接到水管上的”------那样的话还不是真正的接地,系统接地电阻不一定符合接地规范的要求。

我用表测了下零地是通的----不知道你用接地电阻测试摇表测过接地电阻吗?

“公司电源进线本来就短接了”------很多单位的电源系统不做接地,只是在总降变压器处和电源进户处等做重复接零处理,那不等于接地

网友H:
那要看你们工厂接的是什么电力系统

楼主:
感谢9楼的

我估计我们公司的接地就是在电源进线的源头短接了零地

网友I:
我们工厂零线地线都是公用的,这要看你们是什么供电方式

网友J:
可以,我们这的设备都是这样,重复接地安全

网友K:
建议两线分开,安全第一!

网友L:
二者主要功能不同:地线的作用主要是设备外壳有漏电时的保护,而零线却是单相用电单元的回路线,一般说来不可混用,特殊情况下可短期混用。供参考。

网友C:
建议两线分开,安全第一! 有道理

网友M:
应该分开使用,因为零线上会有漏电流,违反安全规定!

网友N:
作为用电设备而言,共地可不算件坏事!

网友O:
对:sunnjh 关于

底线?地线?

如果是共零共地的话,需要有重复接地才行,不然零线断了就。。。。。。

内容的回复:我们厂也是零线、地线公用的.

网友P(2009-04-07):
零线或地线都是相对与电源来说的,有些工厂零线和地线共接在一起,有些分开

网友Q:
我们这里是共用的,主要看是那种保护方式!

网友R:
只要是零地混接,就有增加触电.设备工作不正常等安全事故或故障的可能,

建议只要老板允许,就给他分开,大型设备外壳就近单独做接地。反正花老大的钱,安全所有人与设备

网友R:
尤其使用变频器的场合,曾经见过有工厂零地混接,只要变频器启动工作,附近其它仪器工作就不正常,地线上某些地方能测量到70v左右电压,略有麻手感。我让他把该处配电线路改成3相5线制即零地分开,立马ok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我们工厂动力电源是三相四线制接零保护,零线地线是公用的.

好像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T:
你把TN-C系统改成TN-C-S系统,这样安全

网友S:
这种接法应该是可以用的,但是不符合规范,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U:
我们这是直流的负极和地线相接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共零共地是有前提条件的:

1、现场需要有重复接地

2、共零共地线(PEN)的截面必须大于10 mm2的铜芯线,中途不能有断点,否则每个断点处都要重复接地

3、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

你的现场线路符合吗?

3、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

是否就是变压器侧输出的零线,发现我公司内的变压器册的零线和接地线接在一
起.

网友W(2009-10-19):
理论上是不能共用的!需分开!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得到两线分开,尤其是一此旧的改造工程,太麻烦所以现在大部份的接地都是零线和接地线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