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动变速双速运转带半波能耗制动线路

楼主(2009-03-08):
有一台生产设备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为YD123M-4/2,三相异步电动机名牌数据为6.5KW/8KW,△/2Y,13.8A/17.1A,450/2880r/min.要求电动机自动切换运行,并且具备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等.请设计出一个具有自动边速双速运转带半波能耗制动的继电-接触式控制线路.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2012-06-04):
我想看看,能发个图么谢谢

网友A:
我想看看,能发个图么谢谢。。。

网友B(2012-07-09):
有一台生产设备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为YD123M-4/2,三相异步电动机名牌数据为6.5KW/8KW,△/2Y,13.8A/17.1A,450/2880r/min.要求电动机自动切换运行,并且具备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等.请设计出一个具有自动边速双速运转带全波能耗制动的继电-接触式控制线路.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