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为60Pa相当于海拔多高呢?

楼主(2009-03-08):
我上次说到的真空烘箱三相放电问题,改单相后没有问题了。但有郭工提出海拔超过一千米每增加100米容量降低1%,那么我的真空度达到60Pa,请问它应当相当于多少海拔高度?换算后相当降低了多少容量呢?

网友A:
只要在地球上,恐怕就是到珠峰顶上大气压也不会降到60pa。郭工说的主要是工业电器产品由于工作环境空气稀薄对散热不利,电器必须降容使用,一般产品在使用的海拔高度上的确是以1000米为界(这是常规的要求)。但不是说与烘箱里面那个真空度有什么关系。60pa----我想烘箱厂家绝不会将他们的电器装在烘箱的加热室里工作吧。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确定目前你的烘箱所在地的海拔高度,在根据上面你说的那个公式计算降容系数,并据此进行换算,选择相关的电器规格

楼主:
设备是在正常环境使用。发热体【石英管】装置在炉体内,炉体真空度达60帕。用三相星型连接时出现烧保险情况,改成单相后正常。保险容量足够。

网友A(2010-09-01):
接近真空了,你那石英管是以辐射热为主么?那样有人就不必在乎真空度了

网友B:
0Pa就是极限。常规环境就是一个大气压0.1MPa。100kPa。100000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