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上的制动电阻的正负极如果接反(R+ ,与 R-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3-08):
行车上的制动电阻的正负极如果接反(R+ ,与 R-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 感谢前辈们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方式怎样的行车?

变频的?制动电阻好像不分正负吧

楼主:
不好意思,说明一下:行车的驱动方式是变频的!

不妨在问一句:驱动方式要是接触器直接驱动的会是怎么样呢? 谢谢!

网友B:
制动电阻有正负吗 ?怎么 判断啊 ?

网友C:
制动电阻会有正负,奇了怪了

网友D:
制动电阻应该没有正负吧。

网友E:
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F:
要分清是制动电阻还是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没正负,制动单元有正负。

网友G:
制动单元正负接反会损坏制动单元和变频器。QQ:478765797.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阻会有正负,奇了怪了

楼主:
那位大哥有 STAHL 10 T 起升机构的电气图纸啊?能否发给我一下 LSY022@163.COM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要分清是制动电阻还是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没正负,制动单元有正负。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阻会有正负,奇了怪了

呵呵,是啊,看了这个题目才进来看看是咋回事:常人走路要左脚先动还是右脚先动?

网友K:
制动单元有正负区分的。要与变频器的正负对接。

网友L:
还真是学到东西了

学习了

网友M:
估计是制动单元吧,接反就死翘翘

网友N:
ni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O:
如果是制动电阻,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制动单元吧,接反就死翘翘

网友Q:
制动电阻是不分极性的,但制动单元的极性不能接错

网友R(2009-04-11):
制动电阻接反了没事,制动单元正负接反了多数会烧坏变频器充电电阻!

网友S:
如果是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T:
如果是制动单元的正负接反,烧坏变频器的板子

网友U(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V:
制动单元和变频器接线有正负之分,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之间没有

网友W(2009-12-12):
应该是变频器与制动单元间的连接线是要分正负级的,制动单元到制动电阻间的连接线不用分正负级的

网友X(2010-05-01):
变频器输出是有正负之分的,不过制动电阻好象没有吧,我做了很多工程,制动电阻都不存在正负之分。

网友Y(2011-11-20):
制动单元正负接反会烧坏变频器很严重的

网友Z:
制动电阻的正负极如果接反(R+ ,与 R-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

完全没影响,但变频器上的P+,N是接制动单元的,不可以接反,P+,RB是接制动电阻的,电阻可以使用合适的电热丝代替,是没有正反之分的。

网友AA:
没事的   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如果是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如果是普通的绕线转子电机调速电阻,就更不用区别正反了

网友AC:
如果是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没有正反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