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的功能图怎么看?

楼主(2009-03-08):
请教高手指点:

  6SE70变频器的功能图怎么看啊,?

网友A:
左下角是图的名称,右下角有图号,每张图纸从左到右都会分成8个区域,用1到8表示。例如图中[350.6]就是在350图的第6部分,P060、U200是可以修改部分的参数,r001、n201是只读参数。大概的一些表示就是这样了,其他的都是一些对于信号的处理方法,如叠加,相乘,取绝对值,滤波等等

楼主:
谢谢SILVERSUN!我想知道功能图中的BXXX  KXXX KKXX这些连接器是怎么和参数连接起来的,?

网友B:
呵呵,直接连接,但是你需要理解它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