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组态王与昌晖仪表STR无纸记录仪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3-08):
我用组态王软件读取昌晖SSR无纸记录仪的温度,请问应该如何设置,怎么定义变量,和命令语言,请高人来指教,先在这里说声谢谢了呀!

网友A(2009-09-15):
可以采用昌晖公司提供的OPC服务器程序与组态王连接

网友B:
找组态王软件商,把昌晖SSR无纸记录仪通讯协议提供他,让他们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