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触摸屏控制伺服行走距离啊?..

楼主(2009-03-09):
请问怎么用触摸屏控制伺服行走距离啊?..比如写入数据给哪个数据寄存器才好用?DDRVI 那个指令中的K.脉冲数量可以通过屏修改么?

网友A:
可以直接修改 DDRVI D198 D200 Y0 Y1

楼主:
 乔工好~..我是不是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个元件。然后让它写入到那个寄存器中啊?D几呢?也就是怎么修改DDRVI里面的脉冲数呢?.

网友A:
触摸屏上编辑两个数值输入元件,最好输入速度和距离,经过换算,存入D198 D200 ;那个寄存器都是可以的!

楼主:
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要把数据写到伺服里是不是要先用PLC和伺服通讯上啊。还要做跟485的线吧?.....

楼主:
...来人呀...搞不明白了耶~

网友A:
PLC和伺服不需要通讯,触摸屏上数值输入元件,直接对应PLC内部的数据地址。

楼主:
呵呵~弄出来了.把数值写入D中,然后改它就好了..下面还有个问题...怎么连接6台伺服同时运行.哈哈~又是一个挑战那..正在研究中%#%^

网友B:
比如:$100 = D198    $101 = D200

然后直接使用数值输入的元件更改$100 $101就好;用1个简单的宏编辑就好

网友C:
定位指令用变量,在触摸屏中修改设置

网友D(2009-06-23):
有没有试过屏直接控制伺服?

网友E:
强烈建议3435115去看下接线图 这个应用时非常简单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