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简单编程问题

楼主(2009-03-09):
我是一个工控新手,最近在学习S7-300.是这样编一个程序流程是这样的:周一早8:00到周五17:00 Q4.0置位,周五17:00到周一早8:00Q4.0复位, 这个程序是S7-300帮助里的任务,我FC3 SFC28 SFC29 SFC30 SFC31都会用,可以编每分钟加1之类的程序,可是这个程序怎么编呢?请各位师父们告诉我详细的流程怎么做.

网友A:
1 使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根据系统时间的最后一个字节就是星期,关于DT数据类型可以参照编程手册附录。

2比较星期,然后比较时间。

以上

网友B:
15926666300,QQ:710061599 全新现货销售西门子s5 plc

6ES5466-3LA11 数量1
6ES5454-4UA13 (16DO) 数量3
6ES5454-4UA12 (16DO) 数量6
6ES5308-3UA12 (接口IM308A)数量3
6ES5430-4UA13 (32DI) 数量3
6ES5470-4UA12 (8AO) 数量3
6ES5432-4UA12 (32DI) 数量5

6ES5375-1LA21 (EPROM 16K) 数量8
6ES5376-1AA11 (EPROM 16K) 数量7

6ES5431-8MA11 (8DI) 数量64
6ES5440-8MA21 (4D0) 数量67
6ES5464-8MC11 (4AI) 数量74
6ES5470-8MA12 (2AO) 数量87
6ES5700-8MA11 (双插座) 数量117
6ES5316-8MA12 (接口扩展)数量19

6ES5308-3UB11

6ES5308-3UC21

6ES5451-7L:A11

6ES5451-7LA12

6ES5942-7UB11

6ES5928-3UB12

6ES5928-3UB21

6ES5928-3UA21

6ES5945-7LA13

诸多型号,不一一例举,有需求请来电垂询!

楼主:
谢谢一楼,我一会回去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