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高GE400外围驱动电路制作问题

楼主(2009-03-09):
我是个新手,想用GE400做一个控制支流电机的小电路,发现好困难,想用CN12作始能和方向控制,从OVCC引出两路通过继电器接到扩展输出,发现继电器不动作,只接一个继电器工作正常,初步判断是驱动电流不够。高手指教了,手册写输出驱动电流30mA,为什么两个继电器并上就驱动不起来了呢,我这么接是不是应该算是灌电流的,跟输出的驱动电流关系大吗,是不是我的每个继电器线圈回路还要加个电流放大。

网友A:
固高的控制卡的接口板有两种,没带2803芯片的接口板驱动能力较弱,也有带2803芯片的接口板,你可以选择带驱动能力的接口板啊,跟固高联系吧.

楼主:
哦是吗,选择有2803的接口板就可以直接接继电器或是发光二极管了吗,这样就不需要考虑驱动能力问题了吗

网友A:
没有2803的接口板也能接继电器啊,但不要一个输出口接两只继电器,驱动能力不足,只接一只可以的

楼主:
我就是一个输出接一个的,只是把一端接OVCC的并在一起,另一端分别接两个输出就不行了,在考虑是不是要做放大,可是放大多少又不清楚

网友A:
把继电器线圈一端直接接+24V电源,另一端接接口板的输出口试一下吧,我是这样做的,不行的话换个大内阻的继电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