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源进线接到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会烧毁变频器?

楼主(2009-03-09):
请教变频电源进线接到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会烧毁变频器(我是在网上的变频器维修案例中了解到的),那用PWM整流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那又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看图纸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网友B:
变频的输出是接大功率晶体管..直接接电源当然容易烧了

网友C:
变频器说明书都有这方面的说明,严禁将电源输接到输出端,否则将出现严重后果。对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按照说明书做就行了。不过从变频器的主体电路可以看出,如果将电源接到输出端,变频器的逆变部分有缓冲电路,会出现短路现象,具体情况还需分析,我手头也没变频器的资料,你可以查查,大家共同交流

楼主:
沈阳烟厂第一次引进变频器的测试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某电工将输入电源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上,结果是一声巨响,一股浓烟,逆变模块损坏了。由于电工的莽撞和无知,造成了损失付出了代价。原来逆变模块的钳位二极管如同整流桥一样可以将直流充电,但是没有限流电阻。对于电容容量较大的变频器在电源接反时有可能由于很大的充电电流损坏钳位二极管。对于小功率的变频器,电源接反会在运行的瞬间损坏逆变模块。

我在百度上百到一个,很有道理。整流侧一般都是有限流措施的。

楼主:
引自百度:

接线类错误引起的故障: 接线错误可以分为主回路接线错误,和控制回路接线错误。主回路的接线错误能够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模块炸裂。控制回路的接线错误,往往会带来无法正常工作的故障。仔细阅读说明书,就可以避免故障发生。
〖例 1〗 沈阳烟厂第一次引进变频器的测试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某电工将输入电源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上,结果是一声巨响,一股浓烟,逆变模块损坏了。由于电工的莽撞和无知,造成了损失付出了代价。原来逆变模块的钳位二极管如同整流桥一样可以将直流充电,但是没有限流电阻。对于电容容量较大的变频器在电源接反时有可能由于很大的充电电流损坏钳位二极管。对于小功率的变频器,电源接反会在运行的瞬间损坏逆变模块。

〖例 2〗 有些变频器输出端子排将直流母线的负极标成N,而有些电工却误认为是零线端子,将零线接入。合闸就会听到巨响。这是由于直流母线负极对地放电,导致整流桥过流造成的热击穿。(单项220伏常将火线标为L 零线N)。

〖例3〗 见到过有的人将运行命令信号用导线短接上,上电就运行,停电就停止。虽然这种用法也能实现操作目的,但是对变频器却造成损害,直接影响使用寿命。因为这种操作是在切断工作中的变频器,瞬间切断大电流,是电感元件产生巨大的反电势,破坏的力量是惊人的。

〖例 4〗 有人为了在控制柜门上显示频率,采用非常规手段完成,直接在控制板上LED的管脚上引线,连接到柜门上的LED上。结果这个用户使用的变频器经常有问题发生。

〖例 5〗 还有一种故障也归类于接线类。有些用户,将主回路的输入,输出线直接剥皮连接于变频器端子上,而不用U型端子,致使一段时间后连接处不牢固,连接电阻增大,导致过热烧损端子,严重的将主回路烧损。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现在22千瓦以上的变频器应用中。

〖例 6〗 某用户采用单相220V 三相220V输出1.5kW的变频器拖动水泵电机,构成恒压供水系统。其水泵电机的线圈改成△型接法。以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在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时候,用户为了正常供水,就直接将三相380V 电源接到了△型接法的水泵电机上,造成烧坏电机的故障。其原因就是电工不仔细。而前期为了省钱选用单项220伏的变频器也埋下了隐患。不了解情况的电工很容易犯烧电机的错误。 http://www.opdrives.com

错误维护引起的变频器故障: 在使用变频器的过程中,适当的维护是非常必要的。维护工作也需要认真的参照说明书来做,主要是定期检查风扇是否良好,螺丝是否有松动,散热片上的灰尘是否清除,有无异常噪音、异味,有没有器件变色。但是错误的维护方法有时会造成故障或损坏。

〖例 1〗 某毛纺厂的电工在清理变频器内部灰尘的时候,使用了风力强劲的压缩空气,方便又快捷。可是压缩空气阀门出口安装了油水分离器也没有避免喷射了大量的水分到变频器内部,上电运行就出现了故障。所以去除灰尘一定用软毛刷,或专门的风枪。

〖例 2〗 上面提到的毛纺厂,过春节放了15天假。可是假期前好好的变频器,节后开工却有一台坏了。为什么哪?原来是潮湿的空气加上变频器电路板上大量的灰尘,导致了故障发生。平时工作中的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使电路板上的灰尘变得干燥而没有短路现象发生。所以在休息长假以后提前给变频器上电而不运行,待内部干燥以后再工作,或者干脆就不给变频器断电。

内部开关电源故障: 开关电源的故障,会表现出变频器上电后没有显示,而直流母线的电压正常。检修开关电源的故障一般要从起振条件和开关功率器件着手。变压器极少损坏,如果发生问题,会有清晰的灼烧痕迹,通过视觉观察很容易发现。检查起振条件,首先要从负载反馈着手,看负载侧是否有短路现象,然后检查源侧的开关振荡芯片及其周边元件的好坏。下面详细介绍以UC3844集成芯片为控制电路的开关电源故障检修。

其他故障......>> www.opdrives.com

网友D:
台达——A380V的变频器反接没事,还会显示,输出报警,我错接过。

网友E:
IGBT反向不耐压,接上就烧。

网友F:
没有充电电阻~!续流二极管充当整流桥

网友G:
好东西,值得看一下!

网友H:
呵呵;不炸反而奇怪了;

看一下原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