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2501的触摸屏当我上载信息到电脑后

楼主(2009-03-09):
我的GP2501的触摸屏当我上载信息到电脑后,在把原来的程序下载到屏了,发现无法通讯了

屏的画面还在,数据没了,也触摸不了了,通讯电缆是RS442的,在下载前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很急!帮帮忙

网友A:
连线异常,损坏!!!!!!!!!

网友B:
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C:
上兩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网友D(2009-06-09):
具体的说应该只会发生对第二种情况:

一般程序上载到电脑后,设置什么都不会被改变,但是还是会由于软件版本等问题,上载后的程序系统设置(通讯设置)自动改变了

通讯设置包括:波特率 、数据长度 、 停止为、  奇偶检验、全/半双工、站号等

所以要对应PLC的通讯设置再检查一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