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过温故障

楼主(2009-03-09):
各位:请教个问题,有台ACS800-04-0320-3的变频器,上电正常,变频器温度为25度,然后启动变频器在38HZ,负载为风机。此时变频器温度开始向上跑,大约半个小时后能达到100度左右,继续运行开始报警,过会报过温故障,检察风机正常,互感器正常,IGBT散热器也清理过了,灰尘不多。开机后还是同样故障,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ACS800-04的变频器显示的温度都是百分比的啊,你的怎么有温度显示呢.另外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一百度是散热器上实测的温度,还是变频器上显示的温度?????

楼主:
是1.10和1.30里的温度,实测的温度不高

网友B:
那就先把感温头换了看看。如果还不行查测温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