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更改硬件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问题是这样的:我PLC里面组态的CPU型号版本和实际的不相符,我现在想把它改成正确的应该怎么改?请看图!这是PLC里面的错误版本CPU

实际的CPU版本是

应该怎样把这个版本改到CPU里面呢,我试过在线清除CPU存储器,然后下装正确的版本,可是清除后,再次监控在线状态,提示在线数据和离线数据不一致,从CPU上传硬件组态数据依然还是原来的版本,里面的组态、程序一样还在,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指点,应该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

网友A:
下载GSD文件,更新硬件。试试。

网友A:
我的 STEP7 5.4中文版里面这个型号的有V2.0的和V2.6的

楼主:
不用更新硬件啊!本身就有V2.6版本的啊。

网友B:
点击页面中的选项,选择下载硬件组态项,找到合适的版本下载后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更新硬件我会的!我现在就是要把正确的CPU型号下装到PLC里面,即上图所示将CPU315-2DP V2.6版本的下装到PLC替换它以组态的CPU315-2DP V2.0版本。

网友C:
选中CPU,右键单击,在菜单栏里选择:replace object   然后用正确的型号替换,保存编译无错误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对:千山独步 关于选中CPU,右键单击,在菜单栏里选择:replace object   然后用正确的型号替换,保存编译无错误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保存和保存编译按钮有什么区别?如果替换了CPU型号,光点保存按钮然后下装行不行?还有就是替换了CPU里面的程序会丢吗?

网友D:
手动进行硬件的组态,组态后将其DOWNLOAD到PLC中即可。

网友E:
这个应该没关系的,用2.0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