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变频器运行便跳E.OC1

楼主(2009-03-09):
一台三菱F700-15KW变频器启动便报E.OC1或E.OC2,已排除CPU板问题,驱动板的光耦也代换过,两只运放也代换过,无效!

网友A:
模块查过没有?

网友B:
若电机和电缆没问题可能变频器选小了,现在的F700的V/F控制方式有这通病,其内部运算主要采用模糊数学控制模式,启动时只要感觉负载大就在瞬间报OC1,哪怕电流没有到达报警电流,可用矢量控制试试!

楼主:
模块没有问题,没带电机运行即跳!

网友C:
没带电机都跳,肯定是硬件方面的故障

网友D:
我今天修了一台和你的一样13556213286

网友E(2009-06-13):
我可以修好!价格低 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F:
我今天修了一台和你的一样13305336428

网友G(2009-07-15):
q这个有个A540    3。7KW也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望大家多多指点下哦,,谢谢!!!

网友E:
我可以修 价格便宜13812126331

网友H(2009-12-07):
驱动电路中并在17稳压管上的10UF无极性电容漏电,这是通病,查一下

网友I(2012-05-17):
我有4台OC1 故障, 发现CPU 板上 319  2060 4754  发烫 不知道是不是坏

网友J:
我也遇到F540-11KW一运行就跳E.OC1,请先辈们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K(2013-01-21):
不知道都解决没

网友L:
赞了一堆旧变频器,三菱,欧姆龙,谁要,联系一下,别让我出运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