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C900控制器不能上传问题悬赏霍尼韦尔中文资料

楼主(2009-03-09):
通过力控6.1的Modbus协议读取HC900控制器的数据(C70R和C30),只要打开力控实时数据库后,HC900就不能上传组态,只有退出力控实时数据库后,才能上传组态(力控不兼容的问题排除)。是不是HC900控制器哪儿还需要设置?请指点

不好意思只有12分了,所以只能赠10分了!

网友A:
我在现场的一个工程中使用的是力控5.0与HC900控制器(C50)通信的,通过Modbus,读取正常,没有任何的特殊设置!!

网友A:
还是一个力控5.0服务器与三套HC900控制器(C50)通信的!

网友B:
偶知道。呵呵。。可以联系下我  thomas_top@126.com

网友C(2009-04-26):
我现在正在用HC900,C50,用力控通信,很正常呀,没有问题,运行很好呀!能上传组态。以前工程中我也遇到过不能上传和下载的情况,当时是HC900用了I/O扩展背板,我怀疑是I/O扩展板的问题。但不影响运行。

网友D:
如果HC900用的是232口,有一个端口争用的问题.

网友E:
HC900与IFIX2.6从恢复后为什数据库不读数据  请指点

网友F:
我建议你使用OPC通讯方式,比如安装KEPWEAR软件,设置为异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