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复制I/O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Unity pro复制I/O变量的问题.

Premium和组态王用以太网通讯,只能读取M区数据,所以我必须把I/O数据复制到M区中.
比如我第2个槽64个通道数字量输入,地址是%I0.2.0到%I0.2.63

我如何用最简便的方法将它一次性复制到%M0到%M63中呢?

谢谢各位,我第一次用这种PLC.

一楼给出的方法可以用,但我找到了更好的办法:
%M0:64:=COPY_AREBOOL_AREBOOL(%I0.2.0:64);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模拟量模块,16通道,地址从%IW0.6.0到%IW0.6.15
怎么移到%MW0到%MW15呢?这个就没有函数了,循环语句也没试出来.....

哪位大侠给个答案.

网友A:
似乎没有现成的功能块。不过可以这么做:

for i:=0 to 63 do
      %M0[i]:=%I0.2.0[i];
end_for;

网友A:
此前别忘记设置一下:
Tools->Project  Settings->Language Extensions
对话框右侧所有的选项都打上钩。

网友B:
IEC_BMDI           QUANTUM 可用Premium你试试看。

网友C:
比如我第2个槽64个通道数字量输入,地址是%I0.2.0到%I0.2.63
硬件组态里双击这个模块 属性里输入M0后确定,自动排到M63

我的电脑没有装Unity pro你试试吧 QQ:610927881

网友A:
3楼4楼所说的方法只对Quantum有效吧。

网友D:
可以用MOVE_AREBOOL_INT 和MOVE_INT_AREBOOL这两个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