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变频器端子不能启动

楼主(2009-03-09):
ABB   ACS550变频器端子不能启动,面板能正常启动,端子上的24V有26V,10V只有1.6V,谢了

网友A:
可能上你接错线了.hao

网友A:
可能上你接错线了.好好看看说明书.

楼主:
老兄,你可真幽默,线没接错,谢谢啊。

网友B:
自己好好看看13组和16组参数

楼主:
端子上什么线都没接,10V电压只有1.6V

网友C:
特价销售ABB变频器 ,如有技术问题可以电话咨询我公司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D:
可能你的变频器处于本地控制模式,面板上有个本地远程切换键

楼主:
端子上的电压跟控制方式是没关系的

网友E:
能不能启动,看一下01组参数DI口的状态就知道了

楼主:
端子的10V还是不行,频率给定不了

网友F:
主板小电容换一下,前些天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另外把主板上的小贴片三个管脚的整流管都测一下!  上海汇跃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