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进行profibus总线通讯方式?

楼主(2009-03-09):
如题,有一台315-2DP,四台CPU224,每个cpu224有2个EM235,软件有STEP7和Wincc及CP5611通讯卡,如何把这些以profibus通讯方式进行连接和通讯,或者是用MPI通讯方式?看了几篇文章,说是组态的时候通过EM模块来寻址?有点模糊不懂。请帮我解答下,要怎么做。我们想尽可能把手上这些软硬件都利用起来。

谢谢。

楼主:
问了siemens,貌似不可以那样做,只能用MPI方式吧。这个问题不问了,结束。

网友A:
在购买4个EM277,四台224和315在同一个网络上,都可以在上位机上读取数据。如315做主站那换的购买一个DP通讯模块,可咨询西门子,或发邮件到atgf0523@21cn.com

楼主:
哦,谢谢1234456,我去跟同事们研究下这个方案。学习学习好好学习。

网友B:
S7-200如果要走Profibus要加em277扩展模件,如果用MPI方式,不用加EM277。基于楼主现在的软硬件条件,用MPI方式比较合适。

网友C:
上位机与315-2dp可以用profibus,315-2dp与s7-200通过mpi方式在315中写通讯程序就可以实现!需要四块em277!

网友D:
S7200接入PROFIBUS需要EM277模块,用于将200接入PROFIBUS.

网友E:
同意6楼的。可以如果仅有224PLC,277模块,还有BL20模块,我是想问224可以和BL20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