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Wincc激活窗口的属性

楼主(2009-03-09):
Wincc中激活窗口后,该窗口的右边有一个‘叉’可以关闭窗口。能不能为它添加‘最大化’和‘最小化’窗口,便于使用时的操作?我找到窗口的属性里面,没发现可以添加这样的功能,属性里面都是改窗口大小,网格,颜色等信息的。

网友A:
在画面窗口的属性中可以设置啊,已贴图,请参考

楼主:
千山独步:我的界面和你的不大一样,但是我不会贴图,不能给你看我的这个窗口。。。另外,我最需要的是‘最小化’,上面你给我的图里面的窗口里似乎没有哦?那就只能用‘可调整大小’来替代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千山独步:我的界面和你的不大一样,但是我不会贴图,不能给你看我的这个窗口。。。另外,我最需要的是‘最小化’,上面你给我的图里面的窗口里似乎没有哦?那就只能用‘可调整大小’来替代了吧?

 這只是畫面窗口,如果你指的是畫面而不是畫面窗口的話,請在項目樹的計算機下選擇屬性,然后再運行中取消固定大小,并勾選最大化,最小化等屬性。

以上

楼主:
我整天稀里糊涂的,忘记来回复了,汗。对的,我已经找到办法了,就是在项目树下面的计算机属性里选‘勾’就好了,很方便。谢谢回帖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