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PLC程序自动循环

楼主(2009-03-09):
我写了一个PLC程序

可是每次按启动只能运行一个周期 就停止

想再次启动需要再按启动按钮

请问如何解决 就是说按一次启动按钮后就自动循环工作

网友A:
用循环指令├────────( LBL n )─┤

│ │

== 程序区 ==

│ │

├─┤├───[ LOOP n,s ]─┤或者用外部触发,要加一个二级管。

网友B:
你把最后一个动作执行完毕的状态作为下一周期的起始条件不就行了,当然不要忘了装停止按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最后一个动作执行完毕的状态作为下一周期的起始条件不就行了,当然不要忘了装停止按钮。

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