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MCGSTPC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楼主(2009-03-09):
急急,MCGSTPC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网友A:
1、进入WINCE.NET操作系统
2、打开控制面板,选择“显示”
3、双击“显示”,打开“显示属性”,选择“背景光”选项
4、在“使用外部电源时自动关闭背景光(E)”选项前打上“√”,然后可以选择关闭时间,例如:10分钟

网友B:
1、进入WINCE.NET操作系统
2、打开控制面板,选择“TPC系统设置”
3、双击“显示”,打开“显示属性”,选择“背景光”选项
4、在“使用外部电源时自动关闭背景光(E)”选项前打上“√”,然后可以选择关闭时间,例如:10分钟

网友C(2009-05-07):
现在的6.8版本的软件可以直接在组态中控制了。

网友D:
请问厂家索要tpc系统控制设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