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JS系列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如何实现

楼主(2009-03-09):
【求助】GJS系列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如何实现

GJS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是通过PULS和SIGN,那PULS和SIGN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与位置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另外,正反转可以通过VC-、VC+,或者/P-CON控制,但PULS和SIGN也可控制正反转,到底使用哪一种方式,还是都使用,会否冲突?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这些内容,手册上一定有。

网友B:
              选择一种呀,要么方向+脉冲,要吗正反转。

网友C(2009-07-16):
GJS系列伺服驱动器不是沈阳高精的嘛!脉冲加方向是位置控制方式,伺服编码器脉冲2500线的,伺服驱动器接收一个脉冲电机将电机转1/10000圈,也就是0.001mm。VC-、VC+是模拟量输入,也就是速度控制方式。可以根据数控系统的控制类型选择选择控制方式。

网友C:
更正一下:GJS系列伺服驱动器不是沈阳高精的嘛!脉冲加方向是位置控制方式,伺服编码器脉冲2500线的,伺服驱动器接收一个脉冲电机将电机转1/1000圈,也就是0.001mm。

网友D:
高精不是一直代理安川的伺服吗? 自己也搞伺服了,有SSB接入能力吗?

网友E:
谁有这个手册吗,方便的发个给我,谢谢了!

panxin_tott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