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高数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9-03-09):
1高速计数器的初值在设置为+0时在进行中断后初值是否还是+0,2就是在不更新当前值会有什么后果高速计数器能否正常工作,3进行中断时我常常打开全局中断如果不打开全局中断而只进行中断事件和中断程序的连接会不会进行中断.

网友A:
1.高速计数器的初值在设置为+0时在进行中断后初值是否还是+0,----不是. 保持当前值,除非有程序将它置0

2就是在不更新当前值会有什么后果高速计数器能否正常工作.....能正常工作

3进行中断时我常常打开全局中断如果不打开全局中断而只进行中断事件和中断程序的连接会不会进行中断. ....不会
应使用中断允许(ENI)

楼主:
谢谢老愚者,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