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J1 0X80E0 报警

楼主(2009-03-09):
大家好!

新使用一台 CJIG  CPU44H + ID 21116点输入,

上电后 ERR/ALM 红灯亮, 0X80EO 报警,

请问如何排除该报警。

谢谢!

网友A:
和电脑连接看看

网友B:
电脑连接通讯后,查看工作区内的错误日记

网友C:
80E0属于I/O设置错误,可能是连接的单元与登录的I/O表不同,或连接的单元数与登录的I/O表中的数目不同。

解决:可以自动创建I/O表并检查没有被检测到的单元。

QQ:1092939213,1599099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