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看火电视系统常见故障及分析

楼主(2009-03-09):
1、从控制柜到摄象机的9芯高温电缆的定义(双绞线传输):1角光圈,2角T1,3角T2,4角AC24V,5角V-,6角V+,7角GND2,8角AC24V,9角不用。
2、电气控制柜上的S3是镜头吹风的保护开关,拨到上面为保护有效,此时若气压不足会自动退出;若拨到下面即使压力不足也不会退出;S4是探头吹扫风(冷却风)的保护开关,拨到上面为保护有效,此时若气压不足会自动退出;若拨下面即使压力不足也不会退出;S5是保护筒内的温度保护开关正常设定为55度,拨到上面为保护有效,此时若温度超高会自动退出;若拨到下面即使压力不足也不会退出;SW1为手动和自动开关选择,打到上面为手动,打到下面为自动。(注意:平时应该打到手动,若打到自动时中控室的DCS控制主机就不能控制现场的操作了)
3、无视频图象:首先检查线路是否有故障?摄象机是否有电源?发射端和接收端是否有电源?电视是否打到视频上了?或视频双绞线的视频线是否接反了?
4、现场正常控制但中控室DCS不能控制:首先检查是否选中该通道?也可能是四根控制线断路或短路。也可能是控制线接反了?或485的IN和OUT接反了。中控DCS控制主机上的1#和2#分别代表篦冷机和窑头看火电视;若摄象机在推出状态此时退出指示灯亮,按“推进”按扭摄象机就会推进;待到摄象机推到位时退出指示灯灭,推进指示灯亮,若摄象机在推进状态此时推进指示灯亮,按“退出”按扭摄象机就会退出;待到摄象机退到位时退出指示灯亮,推进指示灯灭,ADD按扭是光圈增大,DEC按扭是光圈减小。如果现场的气压不足或探头温度超高,摄象机会自动保护退出,此时报警指示灯亮。
5、气压控制柜里面的上面的压力表是镜头吹风,要求压力0.02~0.05之间,下面的压力表是探头吹扫风(冷却)要求压力0.05~0.35之间
6、高温电视摄像机设置菜单:
打开设置菜单:使用摄像机侧面上中间按钮2秒以上出现如下菜单
CAM SET UP CAMERA ID OFF(摄像机识别码)
ALC/ELC ALC(亮度控制设置)
SHUTTER ---(快门速度设置)
AGC ON(DNR-H)(增益控制设置)
SENS UP OFF(电子灵敏度提升)
SYNC INT(同步锁定设置)
WHITE BAL ATW1(白平衡设置)
MOTION DET OFF(移动检测设置)
LENS DRIVE DC(镜头驱动信号选择)
END SET UP DISABLE
以上菜单是摄像机初始菜单,为适应高温环境下的摄像要求,对设置
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设置亮度控制、电子快门、自动增益、白平衡),修改方法如下:
a、在出现菜单后,把光标移至SET UP DISABLE(设置无效)处,按中间按钮改成SET UP ENABLE(设置有效)
b、将ALC/ELC(自动亮度控制/电子亮度控制)中的ALC菜单下的SUPER-D2选择为OFF
c、SHUTTER(快门速度设置)设置为1/1000或1/2000
d、AGC (增益控制设置)设置为OFF,目前设置为ON
e、WHITE BAL(白平衡设置)设置为AWC(自动白平衡控制模式)
在此菜单下有R(红色)B(蓝色)对比,当颜色不正时,可对此进行精细调整
当对设置没有把握时可进行全部复位,同时按下左右及中间键数秒,全部复位
7、当图象有但无色彩或图象模糊:是发射端到接收端的距离(即是摄象机到控制室的距离)选择开关拨码开关设置范围未调整或设置开关小于电缆的实际长度。图象紊乱但没有色彩:双绞线的V+、V-接反造成的,只要将俩根线对调即可。
其中:A、发射端的拨码开关与距离的关系:
1 -200 米 000 600-800 米 001
200-400 米 100 800-1000 米 011
400-600 米 010 1000-1200 米 111
B、接收端主机的拨码开关与距离的关系:
1 -200 米 0000 600-800 米 0010
200-400 米 1000 800-1000 米 0110
400-600 米 0100 1000-1200 米 0011
由于在实际工程应用过程中线缆长短不确定和厂里的环境的因素差异,可自行调节拨码开关,只到效果最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