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断路器、快熔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请教各位同样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和快熔在负载短路和接地时的保护关系,因为我这出现负载接地时断路器跳闸,但熔断器没事的现象,怀疑厂家没使用快熔,导致晶闸管烧坏。

网友A:
两者的保护原理不一样

楼主:
一楼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B:
一般大功率电动机采用熔断器带继电保护的方式,但有一点要注意,熔断器是反时限的,就是电流越大熔断时间越快;当发生接地或相间故障时,电流还没达到熔断器熔断电流时,断路器就会跳闸,是因为断路器的瞬时过流保护先于熔断器动作。所以,采用熔断器加微机保护的电动机,必须将瞬时过流保护退出或加延时。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讲一讲快熔,熔断时间是多少?和什么有关联?

网友C:
空开的动作时间要小一些吧,电工网www,diangong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