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东芝EC22OC)故障,诚请高手!!

楼主(2009-03-09):
东芝EC220C,报警显示为“锁模电流异常”,而至全部电机停止运作,伺服器显示“80”,把伺服器箱盖打开散热,机器工作正常哦!这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

网友A:
散热不良  看风机好吗

网友B:
品牌会如此差吗?还是日本的呀!?

网友C:
散热不好,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D:
富强工控电器维修经营部提供专业人机界面维修,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不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及触摸镜片被打碎等等各种问题》。富强长期现货备有《富士、三菱、欧姆龙OMRON、普洛菲斯Pro-face、HAKKO、西门子、贝加莱、台达DELTA、海泰克HITECH、PATLITE派特莱》等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人机介面触摸屏的各种配件。并且提供触摸屏快修服务。欢迎来电咨询!QQ:824444387,电话:13580794504.

网友E(2009-04-11):
    苏州超群塑胶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大陆,台湾及各国进口注塑机和机械手臂之电路板,同时大量现货低价供应各品牌注塑机显示屏及触摸屏,

电话15950052622      051265981689

网友F:
定期清理粉尘,chang

网友F:
定期清理粉尘,超温保护.注意环境

网友G(2009-08-03):
锁摸马达的原点调整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伺服放大器坏了,需要交换

网友H(2010-06-11):
1. 伺服电箱的排气扇是否正常

2. 伺服放大器本身的散热器风扇是否异常

3. 伺服放大器是否干净清洁

4. 锁模机械部分是否磨损

5. 经上述检查再重调锁模原点

6. 以上处理后还问题存在,替换伺服放大器

网友I(2011-02-17):
我找注塑专家,联系Adele,Q:1147375477,TEL:13585524525

网友J(2011-06-24):
我有制冷散热风扇, 可以解决散热问题。电话13506174590

网友K(2011-09-18):
是不是v21系统的啊

网友L:
伺服器过热,请检查散热系统是否好坏!

网友M(2011-12-31):
南京科远注塑机专用伺服55度以下不使用风扇可以正常工作,高于55度,启动自带风扇

网友K(2012-11-12):
东莞长安专业维修东芝机械QQ715600073

楼主(2017-12-26):
我公司也是一样的机台,80报警是伺服电容问题,都要拆下维修,我这有很多伺服,需要吗?

网友N(2018-03-27):
日本安川电机制作所推出的小型交流伺服电动机和驱动器,其中D系列适用于数控机床(最高转速为1000r/min,力矩为0.25~2.8N.m),R系列适用于机器人(最高转速为3000r/min,力矩为0.016~0.16N.m)。之后又推出M、F、S、H、C、G 六个系列。20世纪90年代先后推出了新的D系列和R系列。由旧系列矩形波驱动、8051单片机控制改为正弦波驱动、80C、154CPU和门阵列芯片控制,力矩波动由24%降低到7%,并提高了可靠性。这样,只用了几年时间形成了八个系列(功率范围为0.05~6kW)较完整的体系,满足了工作机械、搬运机构、焊接机械人、装配机器人、电子部件、加工机械、印刷机、高速卷绕机、绕线机等的不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