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采用总线通讯后是否存在延时?

楼主(2009-03-10):
我的ABB变频器采用DP总线通讯,操作时总感觉有延时,后来采用硬线连接有所改善,是参数货程序编写有误还是总线通讯固有缺陷?

网友A:
总线通信不会有此缺陷。应该是参数设定和程序编写的问题。你再查查,如有问题请电。天津市万得福变频技术开发应用有限公司,陈工。022-83711423-8002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总线上有干扰,导致误码率比较高。或者是PLC端程序编写有问题~

楼主:
还想问一下,DP总线在30米距离内的最大通讯率可设置到多少

网友B:
1.5M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试过6M,12M也正常过,不过是在实验室,环境不是很恶劣。

网友C:
总线速度相对于普通的速度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