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2DO控制新风阀的开度

楼主(2009-03-10):
我们单位的空调新风阀是用两个数字输出点控制,而不是一个模拟输出点,确实可以达到近似PID调节,请问这个原理是什么,如何通过程序来满足要求

网友A:
数字量输出不可能是平稳的,只能是断续的。

楼主:
是啊,但他可以达到近似控制,空调不用那么精确

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2个DO点来控制开度,是怎么控制的是通过控制新风阀匀速电机的开启时间,还是什么?

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B:
个人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阀位反馈信号或者温度的测量信号!才能组成PID。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用比较器(就是大于小于功能)。再稍微设置个死区!就不用动作的太频繁了!

网友C:
有些风阀执行器是浮点型的,可以做到,但是不精确。

网友D:
控制空调的进风量,还不如用变频方便,而且还节能。

网友E(2009-10-31):
当DO1=ON,DO2=OFF时阀开(电机正转)

当DO1=OFF,DO2=ON时阀关(电机反转)

当DO1=OFF,DO2=OFF时阀停(电机不转)

网友F:
不能单向思维

用开关量控制风阀,与所配的阀门有关。

并不是所有的阀门都可以用作控制空调系统。看看阀门的说明书就明白了。

供热系统的道理也一样。

网友G:
利用常规控制点里的Position Proportional Controller (POSPROP)和PID Position Proportional Controller (PIDPOSPR)算法可以很方便的实现2DO的实时调节,这个算法通过指令与阀位反馈比较对DO点进行控制,当指令与反馈相差比较大时,DO点的的脉冲宽度也比较大,反之,DO的输出脉冲会很小(甚至可以达到几十毫秒)。这种方式的控制原理就是将以前较老的二型或三型仪表所使用的伺服放大器以软件算法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算法也可以称之为软伺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