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桥式起重机起升电机电缆线径的选择

楼主(2009-03-10):
求助各位大侠,现有一台起重机,380V,50HZ电源供电,

起升电机是两台375KW的电机,型号是YZR500M-8.额定电流746A,转子电流406A,转子电压550V,用可控硅定子调压装置进行调速(一拖二控制).请问从定子调压装置到电机定子需要多大的电缆?电阻器到转子的电缆的线径又应该选多大的?大概供电长度是90m.

副起升电机YZR400L1-10一台,160KW,额定电流338A,转子电流224A,用可控硅定子调压装置进行调速,请问从定子调压装置到电机定子需要多大的电缆?电阻器到转子的电缆的线径又应该选多大的?大概供电长度是90m.

网友A:
主起升电动机定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3根;转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50平方的2根

副起升电动机定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50平方的2根;转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1根

网友B:
1楼说的没有错。可以依据电动机额定电流选择的,

楼主:
1楼说的是不是每相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3根?三相就是9根,两个电机就是18根.再加上转子12根.这就是30根电缆的,怎么不选比较粗的电缆呢?比如180平方的或者240平方的?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C:
告诉你个方法你自己算了

电机每千瓦按照2.5A算

电缆按照每平方4A算就可以;

网友A:
1.因为用太粗的电缆,不好安装太重!

2.每相用3根70平方的比你用1根210的载流量要大的多!

楼主:
好的!万分谢谢!好象成本也低了不少吧?

网友D(2009-06-12):
三根怎么接线啊

网友E:
一般每个端子允许接两根线。

网友F(2009-12-19):
引用 网友A:

主起升电动机定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3根;转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50平方的2根

副起升电动机定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50平方的2根;转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1根

扯蛋!从没见过用2根3根并的!

这会给安装维修带来麻烦!而且米米肯定要比用单根粗线要多

网友G(2010-05-01):
应该可以用多根电缆并联方式,不过用多大的电缆应该计算后得出,不能光凭每千瓦2.5安倍的电流吧。

网友A(2010-07-23):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主起升电动机定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3根;转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50平方的2根

副起升电动机定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50平方的2根;转子用CEFR型船用电缆1X70平方的1根

扯蛋!从没见过用2根3根并的!

这会给安装维修带来麻烦!而且米米肯定要比用单根粗线要多

没见过是你见识少!艹

网友H:
可以用多股并联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