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ifix通过SI7驱动通过普通网卡连Siemens400HPLC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我想用IFIX的SI7驱动用一块普能网卡连Siemens400H的PLC
现在Siemens的PC站和OPC都配完了PC站建了两个连接S7-connection_1和S7-connection_2分别连接主CPU和备用CPU,现在用SIMATIC NET的OPC scout和PLC的俩个通讯正常,但不知道在IFIX的驱动里怎么配置,
Channel0的Primary 里Communicatios Processor(CP)里应该选什么,在Virtual Field Device(VFD)里应该写什么,我只用了一个网卡,Backup里就不用写东西了吧。
Device0里Primary Decvice的Connection里写S7:【S7 connection_1】,backup Decvice的Connection里写S7:【S7 connection_2】就可以吧。
头一回用,谢谢大家

网友A:
cp里选择网卡,vfd里选择opc server

楼主:
选上了,谢谢谢谢您了!

网友B:
请问您的si7里怎么装的license?????我的不能运行,需要装个security key,怎么弄,谢谢您楼主

网友C(2009-04-14):
建议 用s7a驱动,不用装simatic net
si7如果提哦是需要 security key的话,说明你的Ifix没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