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速中报过电压

楼主(2009-03-10):
小弟在使用omron的RX变频器的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

1.是用在压力机上的,启动的时候,电机只带动一个飞轮,加速时间是60S,目标速度是50HZ,但是加速到30HZ左右的时候,变频器就会报过电压故障,后来把加速时间延长到120S,就不报了

2.加速到50HZ后,电磁离合器吸合,飞轮带动一个上下移动的滑块,但是在吸合的瞬间,变频器也报过电压故障

3.实际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807V

我想请教下,不是减速才会过电压吗,为什么加速也会过电压呀,我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呀,怎么样能解决呀,我不想带制动电阻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只碰到过电流,经常报过流故障

网友B:
加速报过电压??昨天一个朋友说减速报过电流,这都不经常碰到

网友C:
延长加速时间kankan

网友C:
延长加速时间看看!!!

楼主:
延长加速时间有用处,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加速中会过电压的,为什么我将加速时间延长到120S就不会报了

网友D(2011-12-30):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估计可能是你电机的参数(不是基本参数)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负载可能属于再生负载,加速急时本身给的电压就高,再加上回馈电压可能就报警了,加的缓些可能就能把这部分电压释放掉,还有你做没做自整定学习过,成功还是失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延长加速时间有用处,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加速中会过电压的,为什么我将加速时间延长到120S就不会报了

1、加速过程,只会报过流,不会报过压;

2、说加速过程会报过压,或者延长加速时间就不报过压,肯定是自己哪里弄错了;

3、因为加速电流大,负荷重,直流电压低,而不是高的问题。

网友E:
4、例如吊重下落溜钩自由落体也是个加速过程,这个过程加速原因不是电动机的动力,而是重力;
5、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变频器加速中报过压”,只能说溜钩报过电压;

网友E:
6、楼主的问题是,在加速的过程中,负载突然变小,飞轮带动电机发电的缘故,或者是加速终止出现的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