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型传感器根本的区别在哪?

楼主(2009-03-10):
PNP与NPN型传感器根本的区别在哪?

楼主: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楼主:
PNP与NPN型传感器(开关型)分为六类:
1、NPN-NO(常开型)
2、NPN-NC(常闭型)
3、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4、PNP-NO(常开型)
5、PNP-NC(常闭型)
6、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楼主: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0V线,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楼主: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和NPN-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

网友A(2009-06-27):
第一次见到如此详细的解说,受教了!谢谢!

网友B:
我使用的电感型接近开关(施耐德,OMRON,SIMENS)及磁性开关(ALIF-50P)全是PNP输出为高电平,NPN输出低高电平.不知会有人同意此见解吗?

                                                                                                    ccnaxm2009-6-30

网友B:
我使用的电感型接近开关(施耐德,OMRON,SIMENS)及磁性开关(ALIF-50P)全是PNP输出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不知会有人同意此见解吗?

ccnaxm2009-6-30

网友C(2009-09-15):
也需要考虑你选用的是什么PLC如果你用三菱的,肯定要选NPN的,如果你用西门子的会用到PNP,他们的COM端不一样,三菱的COM端是24V的

网友D:
to 7楼:那是你测量对象不同,是对地测量还是对+端测量?对+端测量那肯定是PNP输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

网友E:
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就是标准的不同.

国内真应该有个标准别整的哪国的标准都在国内出现

网友F(2009-11-21):
通常接近开关有三根和四根引出线,一般的标记方法基本都是:橙色电源+;蓝色电源-;黑色输出;白色也是输出(只有常开+常闭的才有)。PNP的输出电压信号为+;NPN的输出电压信号为-;而常开+常闭的有四根线,黑色是常开输出;白色是常闭输出,输出电压信号正负与否和前面叙述的PNP、NPN型号的接近开关一致。特殊情况也有颜色标记不一样的,但是极少数厂家。

网友G(2009-12-31):
大家用NPN的多还是用PNP的多呢?

网友H:
西门子的都有PNP的

网友I(2012-05-28):
to:a 翔 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还是: TO:ccnaxm PNP输出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 到底怎么样?高低电平是对电源负端测量的吧!

网友I:
网上有许多关于NPN PNP传感器输出高低电平的问题!有的说:PNP传感器输出高电平,有的说低电平?说法截然相反!

到底哪种说法对呢?

还是...

网友G:
最直接的是自己拿一个传感器和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J: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你选用的PLC要看他们的COM端,才能决定你是用PNP和NPN。

网友K:
   学习啦,原来只知道  PNP与NPN型传感器 输出电压相反,从没细看别的呢,但是日系和欧系的不同,  PNP与NPN型传感器 用的也是不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电感型接近开关(施耐德,OMRON,SIMENS)及磁性开关(ALIF-50P)全是PNP输出为高电平,NPN输出低高电平.不知会有人同意此见解吗?                                                                                                    ccnaxm2009-6-30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除了要看NPN和PNP之外,还要看常开还是常闭,是一种组合。其实更简单的解释(更实用的解释)是负载接线方式的区别,NPN共﹢,PNP共﹣。即NPN的负载接与正极和信号线之间,PNP的负载接于负极和信号线之间。若接PLC,则根据PLC的类型(NPN、PNP)来选择传感器的对应类型(NPN、PNP)。

网友G(2012-07-31):
买了PNP输出的传感器,但是我的PLC只能接受NPN信号,用一个继电器搞定。

网友M(2016-01-16):
引用 网友G:
最直接的是自己拿一个传感器和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你感觉你说的话是不是很没用?还不如说反正就知道了呢。咋测?连方法都不说一下,就会讲面子话。你回别人的话都这样吗?

网友N:
补一下模拟电子电路的课程就知道PNP和NPN了

网友O:
仪器仪表好 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