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Altivar 68 400kW 电源板没显示求助

楼主(2009-03-10):
  求高手指教,目前有一台施耐德 Altivar 68 400kW变频器 电源板没显示,型号:VX5A786 53N4  请问此电源板的工作电源只需一组500多伏的直流电源就可以工作吗?或者还需要别的电源才能起动,?急求高手解决谢谢.....

楼主:
谢谢那位高手能给予解决啊....急急!!

楼主:
有人能帮帮忙吗>谢谢 了啊....

网友A:
你打电话问施耐德技术支持呀.

楼主:
感觉电话说不清楚...

网友B:
所有变频器电源板只要一组电源(300V或500V)即可工作,变频器电源板是最好修的

楼主:
是的我也做变频器行业五六年了...主要是我一个客户(做我公司产品代理)的说要好几组电源,电源板才能起动!...所以我不确定!谢谢5楼的朋友!

网友C:
应该有四块电源板,主板一块,驱动两块,I/O板还有一单独电源

网友D:
5楼说的对,一般270VDC以上,电源板就能工作了。

网友E(2011-07-08):
求高手指教,目前有一台施耐德 Altivar 28 15kW变频器 开关电源不工作,请问此工作电源只需一组320多伏的直流电源就可以工作吗?(没有三相电,用220VAC供电,是这个原因开关电源不启动?)或者还需要别的电源才能起动,?急求高手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