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使用贝加莱组态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2009-03-10):
本公司使用切片机使用贝加莱PP35控制器,目前从厂家得到原始程序,原始程序使用2.5.16版软件做的,请问一些是否必须使用该版本软件才可以打开原始程序,修改程序后下载不会出问题。厂家说没有不使用相同版本软件,修改程序后下载到设备后控制器会不能工作。

网友A:
高版本应该也行,但最好要使用同版本的OS。

网友B:
2.5的版本可以用的,有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C:
谢谢了,贝加莱的东西比较麻烦,但对于设备供应厂家就比较好,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