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组态WINCC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做一个污水处理项目的上位机图形组态,我想把工艺的CAD图纸转换到WINCC中去,来作为我的一部分画面,但通过直接复制,粘贴,效果很不好,看不清楚,而且之后运行速度太慢,有什么别的方法吗?让CAD的图形很好在WINCC 中使用,这样能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A:
你需要保存為DXF文檔,然后再Wincc中有DXF控件,插入空間,選擇你保存的DXF文檔就可以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