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存储PLC内部辅助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2009-03-10):
我用的是MT8080T,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可存储配方数据,想问下怎样把屏上控制PLC内部辅助继电器的开关的状态也像配方数据一样保存,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弄不了的 QQ:470331240

楼主:
不是吧,?是威纶的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所有的触摸屏都没这个功能?

网友B:
假设是三菱PLC,用K4M500,将这16个送D,然后保存

这样行不 ?

楼主:
三菱的不大清楚,我用的是omron的

网友B:
欧姆龙的换HR通道,还是用HR的连续16个bit当成1个word来用

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