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报电机过温故障,但是实际测量电机温度不高?

楼主(2009-03-10):
最近一台变频天车,大小车经常报电机过温故障,实际用测温枪测量电机各点温度不高,电机外壳温度只有20度

是否内部温度不好测量?

还是变频器误报故障?

网友A:
可能是内部温度检测电阻坏,也可能是内部太脏了

网友B:
把所有的电源输入和输出线,包括地线重新接一下

楼主:
是在运行过程中报故障,有时是启动时候。

楼主:
最后干脆把该故障屏蔽掉

网友C:
电机内部有热敏电阻,是轻易不坏的,有可能你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D:
把它端接了算了!^_^

网友E:
可以把变频器中的热敏电阻短接,主要是看变频器的风扇保证好用就可以。

网友F:
不知楼主这个故障是次次出现还是随机出现?

楼主:
出现频率非常高,现在屏蔽掉了,就报过流,后来实际观察,是在负载波动大的时候,感觉还是变频器容量对与冲击负载不够。

网友G:
你最好不要把温度检测短接掉,,,按你的说法有可能是干扰,,也有可能是生产厂家 的设置,,,因为很多厂家在处理cpld和cpu的报警同步上存在延时,,或者将莫名的报警定义成别的报警信号,,,,,你可以在oh信号和oh地之间并小于1000p的瓷片电容加以滤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