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TL 指令是啥意思

楼主(2009-03-10):
请问:三菱PLC中这一步   STFL M1 M600 K20 K1是啥意思?

网友A:
是SFTL把?有STFL这样的指令吗?

SFTL(FNC34)是左移指令,

网友B:
小弟水平有限,清说具体点。

网友C:
给个程序参考,是循环(左)移位,循环步长是M8013,循环范围是M0-M15之间。

网友A:
我看不明白,中间的这条对于这个程序有什么用,这个延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另外平时也没有用过FNC34,一般在编程中什么地方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D:
左移位指令 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明白,中间的这条对于这个程序有什么用,这个延时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没有T1  K12的话,程序从M0依此增加到M15后,就会停止,不再循环。

除此以外,还起到在开始运行时,瞬间接通M0的作用。

你可以将与T1相关的程序删除,模拟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在程式內作步序起動時有用.

网友A:
从分析上来看我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用,可能要实际的实验一下看,左移位指令在一般的使用中也很少用到

网友F:
移位指令,再编程手册中有详细介绍的

功能用仿真看下也很直接的

网友G:
SFTL是左循环移位指令.SFTR是右循环移位指令

网友H(2011-12-29):
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型号?谢谢版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型号?谢谢版主

知道一个GX Simulator 6的版本,与编程软件GX Developer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