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密码设置问题

楼主(2009-03-10):
最近用S7-200+TD400C做了一个小程序。完成后,想加个面板参数修改用的密码。 可在完成组态后,下载到PLC,TD400C显示无参数块。 就是“文本显示向导--配置--使能密码保护”中那个... 当然,在不设置密码,默认“0000”的情况下无任何问题。 想请教各位,这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否有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A:
顶!!

我想知道你 修改参数的程序是怎么编的啊,我正在学,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呢?

楼主:
我直接在“插入PLC数据”时勾选的“允许用户编辑此数据”。“文本显示向导--用户菜单(或报警)“里的那个。不过,画面我都是用报警做的。基本上是拿TD400C当200用...

网友B(2010-02-10):
可单独做个画面,输入正确的密码即可进入工作状态,才可访问其他画面。